关于uigetfile()函数的应用

楼主(2022-12-20):
code "[FileName PathName]=uigetfile(('*.xlsx'), 'Choose a File');" 运行没有问题
但是如下代码:
"[FileName PathName]=uigetfile(('*.xlsx','Excel Files(*.xlsx)'; '*.txt','Txt Files(*.txt)'), 'Choose a File');" 编译通不过,而且这短代码是从教程上看到的,为什么教程能通过,而我这里通不过?

网友A:
    第一个参数使用{},表示一个cell数组,而不是(),使用下面的代码就好了
[FileName PathName]=uigetfile({'*.xlsx','Excel Files(*.xlsx)'; '*.txt','Txt Files(*.txt)'}, 'Choose a 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参数使用{},表示一个cell数组,而不是(),使用下面的代码就好了
    [FileName PathName]=uigetfile({' ...

    请问在matlab中 大括号,中括号和小括号 大致的各自语法表达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