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配置文件在加载后是存储在FPGA片内还是在片外内存?

楼主(2022-12-20):
    FPGA配置文件在加载后是存储在FPGA片内还是在片外内存?

网友:
    FPGA配置文件在加载后是存储在FPGA片内的,否则FPGA是无法配置成你所设计的逻辑的。由于FPGA是易失性器件,所以还需要同时将配置文件存储在非易失性器件中。这个非易失性器件,既可以置于FPGA片内,也可以放在片外。这要看你选用哪一种FPGA芯片了。

网友:
    bit格式是FPGA内,掉电丢失
    mcs等格式是在片外储存,永久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