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神开关电源一次下电和二次下电的区别

楼主(2022-12-20):
    求教各位大神开关电源一次下电和二次下电的区别

网友:
    对应在移动通信基站里,我们也称为一次下电和二次下电,也叫一次负载保护电压和二次负载保护电压。

网友:
    一次下电后,电池组继续放电,给传输设备等重要业务负载供电。当电池电压下降到二次下电电压时,开关电源切断所有负载,基站全体退服。

网友:
    一次下电断基站设备,传输设备不断,二次下电断传输设备。就是说:一次下电保障传输,二次下电保电池组

网友:
    一次下电和二次下电是保护级别的不同,在通信网络中,传输网络是优先保证的网络,所以传输网络都接的二次下电,其他的业务支撑系统接一次下电。区别是当停电时,蓄电池开始供电,但是蓄电池的电压会随着供电时间而下降,当蓄电池电压低于48V时,开关电源会把一次下电系统断开,也就是说剩下的电力将优先供给传输系统等重要网络,当电压继续下降到43V以下时,二次下电也就断开了。这就是一次和二次下电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