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稳压二极管时,电压一样 功率偏小会怎么样。

楼主(2022-12-20):
    更换稳压二极管时,电压一样 功率偏小会怎么样。

网友:
    稳压管长时间超负荷会击穿短路,将导致前面的电路承受大电流的冲击!

网友:
    要看具体的电路,偏小一点点关系不大,主要还是看该二极管的用法。比如像电子稳压滤波(WD接Q的基极与GND)那就关系不是很大。

网友:
    使用寿命不长会发热损坏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