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n和PNP三极管驱动负载

楼主(2022-12-20):
npn和PNP三极管驱动负载

pnp驱动蜂鸣器或者LED等负载,负载不能放在集电极

NPN驱动蜂鸣器或者LED等负载,负载不能放在发射集

为什么?

网友A:
会不会因为集电极没有电流

网友B:
    在使用NPN型三极管驱动蜂鸣器时,不能将蜂鸣器接到发射极,如果串接在发射级上,蜂鸣器会产生负反馈,这有可能会导致三极管不能进入饱和导通状态,影响蜂鸣器正常鸣响

网友B:
    R58起限流作用,R60起下拉作用,如此可以提高三极管的关断速度。工作中三极管是处于截止状态或饱和导通状态,即管子的非线性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因为集电极没有电流

集电极怎么会没有电流呢  在导通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使用NPN型三极管驱动蜂鸣器时,不能将蜂鸣器接到发射极,如果串接在发射级上,蜂鸣器会产生负反馈,这有 ...

    蜂鸣器会产生负反馈?是怎么导致三极管不能饱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R58起限流作用,R60起下拉作用,如此可以提高三极管的关断速度。工作中三极管是处于截止状态或饱和导通状态 ...

你这个是答非所问啊

网友:
看你的图应该是两个开关电路吧(放大电路在这里暂时不做讨论)。
【当将BJT作开关电路使用时,都应将负载放在集电极】
  【原因】需要保证Ib足够大,使其工作在饱和区。而基极电流取决于基极电压Vb,Vb=Ve-导通电压(一般0.7v,看具体型号)。

网友:
  若将负载接在发射极,则Ve=Vcc-负载电压。
【将出现以下故障】
?pnp管输入低电频一开始导通,随后(毫秒级)马上关断。不断循环。
?pnp管进入放大区。射极和基极电流过小,无法正常驱动。

网友:
    :hug::hug::hug::hug::hug:

网友:
    ;P;P;P;P;P;P

网友:
    :hug::hug::hug::hug::hug::hug::hug:

网友:
    ;P;P;P;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