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文件怎么用CAM350软件转成cad格式?

楼主(2022-12-20):
gerber文件怎么用CAM350软件转成cad格式?

网友:
1.打开CAM350,将需要转换的Gerber文件调入。
2.在CAM350界面中将单位切换到最精细。
3.选择菜单File--Export--DXF...,将文件输出为DXF文件。
4.选择存储目录。
5.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需要转换为DXF的层,点OK即可。
6.打开存储目录,找到刚刚保存的DXF文件,即可以用AutoCAD打开。如果需要将文件保存为dwg格式,可在CAD中打开后再另存。

网友:
其实很简单:
第一、用CAM350导入gerber 文件;
第二、选择FILE——EXPORT——DXF;
第三、然后用AUTO CAD打开刚导出的“DXF”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实非常好转,直接找一些自动转格式的网站,然后上传,转成自己喜欢的格式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