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压保护器件选型时需要应注意什么呢?

楼主(2022-12-20):
过压保护器件选型时需要应注意什么呢?

网友:
过压保护器件关断电压Vrwm的选择,一般关断电压至少要比线路最高工作电压高10%。

网友:
箝位电压VC的选择。

网友:
被保护元器件的工作频率越高,要求TVS的电容要越小。

网友:
不同功率,保护的时间不同,如600w(10/1000μs);300W(8/20μ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