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下不能使用analysis workflow

楼主(2022-12-20):
最近重装了cadence和sigrity。cadence版本SPB17.4.0032, sigrity版本Hotfix_SIG22.10.100_wint。
安装完后,想使用allegro对走线阻抗进行仿真,选择好网络后不能点击“analysis”没有反应。
有遇到相同问题的吗?

网友:
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A:
你的软件是不是那块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软件是不是那块不兼容

您这边是用的什么版本呢/

网友:
同问。
看了下log记录,问题如下:
[]--Fetch License ....
[]--Error: fail to connect allegro server

网友:
我也用不了,运行就失败,报错文件夹里面是空的

网友:
重新再安个sigrity2022就能用这个功能了

网友:
    :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

楼主(2023-02-10):
    后来解决了,解决方向可以参考下:
1. 查看sigrity_eda_dir的配置是否正确;
2. brd文件路径不有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