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15V的电源芯片???

楼主(2022-12-20):
我想找到一个这样的芯片,
输出是-15V,电流越大越好

输入的电压范围要包含-20V,因为我的输入就是-20V
当然如果输入是正的,包含20V也可以,我的输入端还包括20V

关键只要输出是-15即可

最好是开关电源,因为线性的要涉及到散热什么的
麻烦

请问,有没有那位之前用到过这样的芯片??
具体型号是什么呢?

网友:
    买不到的话,自己作也很容易。找一黑白电视机的电源变压器把中心抽头作为地线,另两端分别接上两个整流二级管(注意接法,两个二级管的方向要相反),加上滤波电容和一个7815、一个7915便可。

网友:
    7915不就是输出-15V的三端线性稳压器吗,-20V的输入足够它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