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容、去耦电容、旁路电容有何区别?

楼主(2022-12-20):
滤波电容、去耦电容、旁路电容有何区别?

网友:
一下给问蒙了,每个芯片电源都用的是0.1UF,都是这么用,也没考虑过。

网友:
Bypassing is the reduction of high frequency current flow in a high impedance path by shunting that path with a bypass, usually a capacitor (in this case, Cbyp). Bypassing is used to reduce the noise current on power supply lines.

    Decoupling is the isolation of two circuits on a common line. The decoupling network is usually a low pass filter and the isolation is rarely equal in both directions. Decoupling
    is used to prevent transmission of noise from one circuit to another. In the figure a bypass capacitor, Cbyp, is shown along with the decoupling circuit, Ldec and Cdec. This is because in practice bypassing is always used when decoupling.

Most circuits require bypassing, not decoupling. Using decoupling techniques to accomplish bypassing will give disappointing, if not disastrous, results.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both concepts is vital. We begin with bypassing.

网友:
    学习一下板主的回答的两张图

网友:
    :hug::hug::hug::hug::hug::hug::hug::hug::hug::hug::hug::hug:

网友:
旁路电容(Bypass Capacitor)和去耦电容(Decoupling Capacitor)这两个概念在电路中是常见的,但是真正理解起来并不容易。要理解这两个词汇,还得回到英文语境中去。  1、Bypass Bypass在英语中有抄小路、旁路的意思,在电路中也是这个意思,如下图所示。  图片 果果小师弟original couple在英语中是一对的意思,引申为配对、耦合的意思。如果系统A中的信号引起了系统B中的信号,那么就说A与B系统出现了耦合现象(Coupling),而Decoupling就是减弱这种耦合的意思。  2、Decoupling Couple 一对,一双。动词引申为配对,连接的意思。如果系统A中出现的事物(信号)引起了系统B中一事物(信号)的出现,或者反过来,那么我们就说系统A与系统B出现了耦合(Coupling)。Decoupling退耦即减弱这种耦合。  图片 果果小师弟original 三、电路中的旁路和去耦 如下图中,直流电源Power给芯片IC供电,在电路中并入了两个电容。  图片 果果小师弟original 1、旁路 如果Power受到了干扰,一般是频率比较高的干扰信号,可能使IC不能正常工作。  在靠近Power处并联一个电容C1,因为电容对直流开路,对交流呈低阻态。  频率较高的干扰信号通过C1回流到地,本来会经过IC的干扰信号通过电容抄近路流到了GND。这里的C1就是旁路电容的作用。  2、去耦 由于集成电路的工作频率一般比较高,IC启动瞬间或者切换工作频率时,会在供电导线上产生较大的电流波动,这种干扰信号直接反馈到Power会使其产生波动。  在靠近IC的VCC供电端口并联一个电容C2,因为电容有储能作用,可以给IC提供瞬时电流,减弱IC电流波动干扰对Power的影响。这里的C2起到了去耦电容的作用。  四、为什么要用2个电容 回到本文最开始提到的问题,为什么要用0.1uF和0.01uF的两个电容?  电容阻抗和容抗计算公式分别如下:  容抗与频率和电容值成反比,电容越大、频率越高则容抗越小,对交流电的阻碍作用就越小。可以简单理解为电容越大,滤波效果越好。那么有了0.1uF的电容旁路,再加一个0.01uF的电容不是浪费吗?  实际上,对一个特定电容,当信号频率低于其自谐振频率时呈容性,当信号频率高于其自谐振频率时呈感性。当用0.1uF和0.01uF的两个电容并联时,相当于拓宽了滤波频率范围。  两种方式组合滤波 实际电路中我们需要去耦的频率范围会比较宽,因此一个电容搞不定,那怎么办呢?我们经常有两种方法来解决,一种是使用一个大电容和一个小电容并联,还有一种是使用多个相同的电容并联。  图片

网友(2023-01-29):
    想看更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