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CDC电源中,可以用超级电容实现瞬间大电流吗?

楼主(2022-12-21):
    目前有一个应用,DCDC正常工作的时候只有7A左右,但是在某些瞬间电流要10-15A。是不是可以在DCDC输出端并联一个超级电容来解决?
还有一个担心,如果并联了超级电容,系统一上电的话,会不会把原来的DCDC电路烧坏啊?因为相当于短路了。。。

网友:
    :hug::hug::hug::hug::hug::hug:

网友:
    FTU 后备电源:
线路有电时,DC/DC 电源模块为FTU 提供工作电源。
当线路失电时,超级电容作为FTU 的后备电源,同时也为开关设备的电动分闸机构提供分闸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