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llegro16.6破解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2-12-21):
按安装说明装前二步后开始破解 安装文件里找不到这个文件 应该怎么做 如图所示 上面显示的是安装位置的所有文件,我就找不到D:\cadence\LicenseManager这个文件,求指点

网友:
你走过头了,回头吧年轻人

网友(点评):
就明說回上一層檔案路徑吧.

网友:
    你都没安装LicenseManager,哪来的文件

网友(点评):
不一定沒裝, 開錯路徑而已.

网友A:
    具体的步骤:

    1、安装licensemanager,问license时,单击cancel,然后finish.

    2、接下来安装cadence的product,即第二项,直到结束.

2.1 安装cadence16.6最新补丁Hotfix_SPB16.60.003_wint_1of1.exe.直到finish
2.2 若是64位系统,复制cdslmd.exe到Cadence\LicenseManager。并替换原文件。

    3、在任务管理器中确认一下是否有这两个进程,有就结束掉,即cdsNameServer.exe和cdsMsgServer.exe,没有就算了.(电脑开机没运行过Cadence软件就不用执行这一步).

    4.把安装目录下的SPB_16.6/tools/pspice目录下的orsimsetup.dll剪切出来找个地方先放着不理(然后破解完毕再拷进原处,如果不用仿真,可以删之)。

    5、把破解文件夹crack中LicenseManager文件夹下的pubkey、pubkey.exe和LicenseManager.bat放到Cadence\LicenseManager目录下并运行LicenseManager.bat

    6、把破解文件夹crack里crack\SPB_16.6\tools的pubkey、pubkey.exe和Tools.bat放到Cadence\SPB_16.6\tools目录下并运行Tools.bat (注意看一下DOS窗口会不会一闪而过,如果运行差不多一分钟就说明破解成功)

    7、打开破解文件夹crack里LicGen文件夹,然后双击licgen.bat生成新的license.lic,习惯上把这license文件拷到桌面上放着.改里边的this-host为自己电脑的名字.

    8.在电脑开始菜单中的程序里找到cadence文件夹,点开再点开License Manager,运行License  servers configuration Unilily,弹出的对话框中点browes...指向第7步拷贝到桌面上的license.lic,打开 它(open)再点下一步(next),将Host Name项中主机名改成你的电脑系统里的主机名(完整的计算机名称),然后点下一步按界面提示直到完成.

    9.运行License client configuration Unility,填入5280@(你的主机名),点下一步(next),最后点finish,直到完成.

    10.运行Lm Tools,点Config Services项,Path to the license file项中,点Browes指向安装盘符:\cadence\License Manager\license.dat(如果看不见icense.dat,请在类型中下拉选择DAT类型),打开它 (open)再点Save Service.然后到start/stop选项卡里先stop服务再start服务。到此,破解完成.

11、如果以上步骤都完成了,打开软件提示找不到证书,请打开环境变量,用户变量中看看 CDS_LIC_FILE 变量值是否为 5280@(你的主机名),如果没 CDS_LIC_FILE变量名,请添加一个变量。变量名为CDS_LIC_FILE 变量值为 5280@(你的主机名)

    12.把orsimsetup.dll剪切回原位置。

网友(点评):
大哥,你要把你的破解東西給他啊, 破解程式好幾種, 有建議LicenseManager是另外裝其他版本地, 也不用复制cdslmd.exe.........

网友B:
    用老吴的破解修复试试看

网友(点评):
這是最好選擇, 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步骤:

    1、安装licensemanager,问license时,单击cancel,然后finish.

    我做安装了前二步,后面补字没装,

楼主:
    如图装到这一步的时候是选择按装还关闭安装然后完成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图装到这一步的时候是选择按装还关闭安装然后完成

    我选择的是Cancel 后面选项完成 到装完第二步的时候,后破解就没有那个文件

网友(点评):
看你破解程式 在安裝程式路徑下有 aspirin / LicenseManager.rar , 就是另裝, 要用他解壓縮,不用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步骤:

1、安装licensemanager,问license时,单击cancel,然后finish.

    上传了破解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老吴的破解修复试试看

    还没装好 老吴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装好 老吴是。。。。

吴川斌的一键安装软件

网友:
    直接用吴川斌的傻瓜式按照,自己找这么多事情干嘛

网友:
    老吴的阿里狗直接破解 安装个cadence分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