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DRC错误T/P,求指导

楼主(2022-12-21):
allegro DRC错误T/P,求指导

Class:           DRC ERROR CLASS
Subclass:        BOTTOM
Origin xy:       (-19.8436 10.2296)
Constraint:      Via at SMD thru
Constraint Set:  NONE
Constraint Type: DESIGN

Constraint value: FALSE
Actual value:     TRUE
以上报错的DRC应该如何改?

网友:
Constraint的工作原理是根据使用的限制函数不同,生成惩罚项,而这些惩罚项,相当于乘以给能量函数乘以一个权重因子,使得如果结构偏移了我们所限制的范围,那么它的能量将比在范围内的结构更高。
在实际运算时,需要根据具体的限制参数对打分函数特别的项赋予对应的权重。

网友:
如果不需要,忽略,或者关掉这个drc的检查,在cmgr  analyze analysis mode 下

网友:
DRC检查就是检查设计是否满足所设置的规则。一个完整的PCB设计必须经过各项电气规则检查。常见的检查项包括间距、开路以及短路的检查,更加严格的还有差分对、阻抗线等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