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NeedToSwapContext 在哪个文件里声明的

楼主(2022-12-21):
请问 OSNeedToSwapContext 在哪个文件里声明的,我找不到

网友:
这是要删除的,我的 OS_CPU_C.C 中函数 OSIntCtxSw:
/*
***************************************************************************
* 函数: OSIntCtxSw.
* 描述: 中断级任务切换,此处并不真正进行任务切换,具体切换在 IRQ 服务程序中.
***************************************************************************
*/
void OSIntCtxSw (void)
{
}

网友:
实现协程库的基本思路很简单,每个线程一个调度器,就是一个循环,不断的从可运行队列中取出协程,并且利用swapcontext恢复协程的上下文从而继续执行协程。
当一个协程放弃CPU时,通过swapcontext恢复调度器上下文从而将控制权归还给调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