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8.2生成HEX文件时勾选了image mode 报错

楼主(2022-12-21):
CCS8.2生成HEX文件时勾选了image mode 报错:-image requires ROMS directive null,有两个问题:
1.如何在CCS8.2中加入ROMS {org = 0x30000,len = 0x7e00}
2.我使用HEX2000 分别用image 模式和非image模式,两种方式生成的HEX文件的数据区内容不一样,按道理有没有image模式,生成的HEX文件中的数据区内容应该是一样的,什么原因?

网友:
在帮助手册中搜索Select image mode 对应11.9.1章节,Generating a Memory Image 有关于这个模式的描述,在使用这个模式的时候一定要使用ROMS指令,来指定内存范围。所以这个一定要配合具体的程序来实现。

网友:
image 模式和 非image 模式内存空间的连续性是不一样的,所以生成的HEX内容应该也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