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风三种电路的区别

楼主(2022-12-21):
在画麦克风输入电路时被三种电路搞混乱了,请教一下,

如图中第一个是真差分电路,第二个是伪差分电路,第三个是单端输入电路,对吗?
在将麦克风信号输入到芯片时,伪差分和差分电路实际是通用的吗,还是有差异的?

网友:
这样的电路都可以采用,只是看你对声音信号采集的要求不同而酌情选择各自不同要求的电路,可以据具体不同要求目的进行合理选择满足技术参数就可以.

网友:
第一,首先要明白自己的mic的是动圈式还是驻体式,驻体式需要供电设计,动圈式不需要供电,具体可以查一下区别;
第二,驻体式,经查资料供电电压为1.5-3.3V之间,麦克风本身阻抗的话不确定,一般是几k左右,接了一个5k的上拉接3.3V,经测试麦克风供电电压为1.8V左右,说明麦克风阻抗为4k左右;
第三,用示波器看一下mic输出的电压波形,经测试为-1.3-1.3v范围
第四,明确line in口需要的是什么电压电流范围,因为开发板上的接口接手机耳机口输出可以正常工作,所以测试的手机耳机口输出的范围为-1v-1.2v之间,电流的话ma级别不用考虑,只需要满足电压范围就可以
第五,经测试以上数据后,设计一个简单的低通或者高通滤波电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