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 PCB 对板材有什么特殊要求没有?

楼主(2022-12-21):
高速 PCB 对板材有什么特殊要求没有?

网友:
    高频电路对 PCB 材料有要求.在高频下要考虑传输线效应。

网友:
    PCB板材必须在满足设计需求、可量产性、成本中间取得平衡点。简单而言,设计需求包含电气和结构可靠性这两部分。通常在设计非常高速的PCB板子(大于GHz的频率)时这板材问题会比较重要。

网友:
    超过10G一般得用低损耗(low Df)的板材

网友:
    高速板有阻抗要求时,尽量选用细玻纤半固化片,同时细玻纤有利用降低电容值。(DK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