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735 RF mode教程内部资料

楼主(2022-12-21):
mt6735 RF  mode教程内部资料

网友:
custom_rf的BPI配置方法:
关于_custom_rf.h里的BPI data,若需要设置RF3导通,BUS10对应的是高电平,那么bit10为高电平。若需要设置RF2导通,BUS10为低电平,那么bit10为低电平。BPI数据的格式为:
bit31,bit30,....,bit0,最左为高位,最右为低位,二进制格式。将这个数据转换为16进制格式写如代码中即可。
#define PDATA_GSM_PR2 (0x00000000 |PDATA_GSM_ERR_DET)

网友:
这是更新的版本。

密码3362542327

网友:
MT6735具有集成的蓝牙、FM、wlan和GPS模块,是一个高度集成的基带平台,
包括调制解调器和应用程序处理子系统,以支持LTE的手机应用程序,该芯片集成了四核ARM Cortex-A53,最高可达1.3GHz,ARM Cortex-R4单片机和功能强大的多标准视频编解码器。
此外,一组广泛的接口和连接性显示器包括摄像头、触摸屏显示器和mmc/sd卡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