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压表,程序编译后无错误无警告

楼主(2022-12-21):
做了一个设计(数字电压表),程序编译后无错误无警告。但是液晶显示的实际结果会出现一些错误。可以帮我看一下是哪儿错了吗?
不好的实际结果是:
1.电压会出现乱码;
2.开机显示信息后,有时会无电压显示;
3.mV量程的超限指示和报警功能没有实现。
看得出问题在哪儿吗?

网友:
问题很普遍的、复杂的,因为导致问题的原因可能有很多。

网友:
可能是硬件原因,也可能是软件原因,还有可能是系统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得清楚的,可以把板子和功能说明书发出来,大家一起找问题。

网友:
无错误无警告
只能说明程序语法没有问题,但是不显示可能是程序的逻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