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选型之如何看光耦器件的开关频率

楼主(2022-12-21):
如何看光耦器件的开关频率
    有的器件手册直接写明5M, 10M
    器件没有明确给出的,可以通过看器件手册,大体估算出来
    参考网友测试数据和波形,如搜索《光耦测试值频率篇》,大体了解常用器件情况,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知也。

估算方法
    器件手册会给出信号从输入到输出的延,
        包括从低电平到高电平和从高电平到低电平
        取2者的最大值,参数名称是tphl,tplh
    看器件输出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
        上升和下降时间定义都是从10%~90% 之间的时间
    将上述时间累加,取反就是最高频率
    为保险起见,一般取延时时间的最大值作为估算条件

举例
    6N137
    tphl= 100ns ,tplh= 100ns,取100ns
    tr=24 ,tf=10,取24ns
    Tf=100+24=124ns -> f=1/Tf=8.06Mhz

结论
上述方法给了个大体评估方法,在隔离高速信号时,一定要注意。 否则光耦输出波形会严重变形,导致后续数字器件无法准确识别高低电平。信号畸变了怎么办,后续再谈。

网友:
PC817是 线性光耦 ,要频率高(开关信号),那就可采用 非线性 光耦。

网友:
有的器件手册直接写明5M, 10M
器件没有明确给出的,可以通过看器件手册,大体估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