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时序约束的概念和基本策略?

楼主(2022-12-21):
FPGA的时序约束的概念和基本策略?

网友:
时序约束:周期约束,偏移约束,静态时序路径约束三种。通过附加时序约束可以综合布线工具调整映射和布局布线,使设计达到时序要求。

网友:
附加时序约束的一般策略是:
先附加全局约束,然后对快速和慢速例外路径附加专门约束。附加全局约束时,首先定义设计的所有时钟,对各时钟域内的同步元件进行分组,对分组附加周期约束,然后对FPGA/CPLD输入输出PAD附加偏移约束、对全组合逻辑的PAD TO PAD。

网友:
 路径附加约束。
附加专门约束时,首先约束分组之间的路径,然后约束快、慢速例外路径和多周期路径,以及其他特殊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