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线的阻抗匹配,请作点介绍和作法?

楼主(2022-12-21):
关于信号线的阻抗匹配,请作点介绍和作法?

网友:
频率较低场合,需要考虑信号线的宽度和电流的承载能力的关系,高频时,需要考虑匹配等长等问题。

网友:
Signal Integrity,信号完整性与反射、串扰、辐射;几个因素有关。
反射是由信号传输路径上的阻抗不连续造成的;
串扰与信号的间距有关;
辐射则与高速器件自身以及PCB设计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