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画的PCB,在做database check检查时报ROU2218错误

楼主(2022-12-21):
allegro画的PCB,在做database check检查时报ROU2218错误。求指导。

网友(点评):
誰知道貴司sop, pad要建怎樣拉.

网友:
重新画了那个焊盘就好了。

网友:
画板流程。
1新建PCB
2.画板子外边框
3.板子外边框进行倒角
4.放置安装孔
5.画布线边框(元器件摆放边框可画可不画)
6.尺寸标注
7.导入网表文件
8.设置叠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