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供电产品,电压突降问题

楼主(2022-12-21):
请教大家电池供电的产品,当CPU从睡眠模式下进入工作模式时,电源电压突降0.3-0.4V左右,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
看你的负载,负载较大的话,这是正常情况,所以检测电池电压一定要考虑负载不同的情况。

网友:
加大滤波电容容量。

网友:
负载大了,一般降个0.3v属于正常。

网友:
加一个220UF的电解电容。

网友:
    电池后面价格大电解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用插件电容,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