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tium designer 过孔问题

楼主(2022-12-21):
PCB铺铜铺好后,要在上面打过孔,每次打的时候都会电气检查高亮显示,过孔设置网络GND后,可以解决,但是每打一个孔就要设置一次,很麻烦。各位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分享下。电气规则全部取消的话,打过孔的时候与其他线有干涉的话就不能立马知道了。

网友:
你放过孔的时候直接放在有网络的焊盘或者地线上,在移动过孔就会有网络。比如你要放GND的过孔,先放一个没网络的过孔到GND上。等过孔有网络在移动放到该放的位置,其他网络的也类似。

网友:
你可以选择相似,然后选取没有网络的过孔,批量改为GND网络。

网友:
不要使用快捷方式比如p+V,这接点dxp上面的过孔图标,放在哪个网络上就是哪种属性。

网友:
有两种方法:1、先把要放置的过孔赋予网络,然后特殊粘贴,勾选网络,就可以带网络了。

网友:
2、批量打好,框选统一赋予网络。

网友:
先不管,之后批量选重,直接赋予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