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值的选择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22-12-21):
电阻值的选择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
在一般设计中电阻值不能选太大也不能选太小。

网友:
电阻值过大会导致正常工作的电流偏小,而系统中集成电路往往是需要一定的偏置电流才能工作的,如果两个电流可比拟的情况下,电路的精度将变得比较糟糕。

网友:
我们一般需要控制电路的工作电流,同时防止浪涌电压或者短接状态时,电路的电流过大,导致嵌位的二极管上的电流超过允许值。一般使用电池的模块都有很高的静态电流的要求,使用太小的电阻会引起静态电流过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