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线路板如何有效的进行抗干扰措施?

楼主(2022-12-21):
请问PCB线路板如何有效的进行抗干扰措施?

网友:
若PCB电路板上既有逻辑电路又有线性电路,应使它们尽量分开;低频电路的地应尽量采用单点并联接地,实际布线有困难时可部分串联后再并联接地。

网友A:
只由数字电路组成的PCB线路板,其接地电路布成团环路,大多能提高抗噪声能力。

网友:
IC器件尽量直接焊在电路板上,少用IC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由数字电路组成的PCB线路板,其接地电路布成团环路,大多能提高抗噪声能力。

您好,怎么实现团环路接地呢?有实例说明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