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能不能打开pads9.3创建的文件,需不需要转换?

楼主(2022-12-22):
pads2007能不能打开pads9.3创建的文件,需不需要转换?

网友:
不能打开。

网友:
低版本是不能直接打开高版本的文件的。

网友:
要用PADS9.3打开并导出PADS2007版本的.ASC文件,然后再用PDAS2007导入。
1\打开PADS9.3的PCB文件后,FILE---EXPORT---弹出FILE EXPORT对话框,在下面的保存类型选*.ASC---然后点保存(要记住文件名及路径)---点保存后会弹出一个ASCII OUTPUT对话框-在对话框里选SELECT ALL(EXPAND ATTRIBUTES下面的PARTS;NETS前面的框框里打勾),其它的不管,点OK。
2、新建一个PADS2007的空白文档,然后选FILE---IM PORT---然后弹出FILE IMPORT对话框---开打上面保存的ASC文件---OK。

网友:
需要转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