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tium 画PCB 对称电路时走线没有走对称,看起来有点别扭。像这种对称电路走线一...

楼主(2022-12-22):
altium 画PCB 对称电路时走线没有走对称,看起来有点别扭。像这种对称电路走线一般要怎么处理比较好呢?像我这样画对电器想能有没有什么影响?要怎么画才比较合理?希望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
走直角好看些。

网友:
你想要绝对的对称,可以使用多通道布线。

网友:
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最简单的方式是选中已经布好的线,复制,选相对的原点, 然后点键盘X 或Y 进行映射然后粘贴就行了。其它的就是弧形走线,或者直接拉线。

网友:
主要是根据板子芯片的功能,要求布线,布局决定了布线走向,首先要保证电路正常运行,其次才是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