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改原理图位号后互导PCB不飞件解决方法

楼主(2022-12-22):
1、 首先将更改前的SCH和PCB在同一工程下,进行ComponentLink导到右边;

2、然后将新修改的原理图进行互导即可;

网友A:
在同一个工程中,在原理图中修改,之后直接导进PCB部分,就会改变位号

楼主(2023-02-06):
引用 网友A:
在同一个工程中,在原理图中修改,之后直接导进PCB部分,就会改变位号

位号修改后,导入 原来已布好的PCB,PCB器件不会飞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