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656芯片经常烧坏

楼主(2022-12-22):
我们产品上使用的AD7656芯片比较多,但经常出现AD器件烧坏情况,基本特征是供电电压±15V、+5V会出现掉电情况。自己也做了一些工作:
1.只上电+5V电源,+15电源端显示有4.1V电压,初步怀疑是上电时序可能出现问题;
2.手动测试了±15V、+5V上电和下电时序,即先后间隔1-2秒上下电一组电源,总共四个(同时下电,先上+5V、再上      ±15V;同时下电,先上+15V、再上±5V;同时上电,先下......),期间偶尔出现器件烧坏情况,但很难找到必然导致烧坏的条件;
3.测试的电源没有电压过冲,但在5V电源端串接了120uH的电感,测定的电感前后三个电源时序一样。

网友:
    断开输入呢?另外测下不同下电时序下,各路电源有没有瞬间大电流?

网友:
    用7606代替不是更好么,单电源供电。

网友:
    那你把5v电源的电感去掉看看会不会烧,看看AD7656的最低工作电压是多少,看看能不能降低电源的供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