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加工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22-12-22):
SMT贴片加工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
SMT贴片加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静电放电的措施。

网友:
要完全符合焊接技术上面的评估标准,在焊接的时候通常会运用到普通的焊接以及手工焊接等相关措施,而在进行SMT贴片加工的时候所需要采用的焊接技术以及标准,则可以查阅焊接技术的评估手册。

网友:
在清洗的时候选择清洁剂的类型以及性质都有要求的,而且在清洗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到设备以及工艺的完整以及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