挠性电路的优点及功效有哪些?

楼主(2022-12-22):
挠性电路的优点及功效有哪些?

网友:
挠性电路的挠曲性和可靠性。

网友:
如果电路的设计相对简单,总体积不大,而且空间适宜,传统的内连方式大多要合算的多。如果线路复杂,处理许多信号,或者有特殊的电学或力学性能要求,挠性电路是一种较好的设计选择。

网友:
挠性电路的成本正在进一步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