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电压采样有哪些不同?

楼主(2022-12-22):
电流、电压采样有哪些不同?

电流、电压采样都是通过AD测量采样电阻上的压差吗?都是串联?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原理

网友:
    电压采样的电阻一般都很大几K到几百K,采样的电压信号可以拿来用的,电流采样的电阻一般都是很小的几毫欧到几百毫欧,因为是串在主回路中的,不能吃掉太多的功耗,所以才设计这么小,电流采样的信号太小不能直接使用,一般会进行一级信号放大。

网友:
    :hug::hug::hug::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