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网络焊盘怎么走线最合适

楼主(2022-12-22):
    几个相邻焊盘相同网络,直接全铺铜连一起和分别出线后再连一起有什么区别?

网友:
    对焊接时的散热速度不一样,对焊接有影响

网友:
    这是一个矛盾的抉择,好焊但不利于散热,难焊单散热好。更高级别信号问题,一点接地与等效LRC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