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CAM工程师和MI工程师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12-23):
PCB CAM工程师和MI工程师有什么区别?

网友:
CAM工程师是处理客户的PCB文件使之符合板厂的加工要求。

网友:
cam中文是计算机辅助制造,具体事情就是处理GERBER资料,MI是制作指示,就是写流程卡。

网友:
MI即manufacture instruction,生产指示,是编写每个流程的生产指导,让生产线上的工人看的。

网友(2023-08-15):
    MI工程师接收客户资料,分析其可制造性并设定工艺流程和叠层等,然后把客户gerber资料交给CAM工程师,并写明客户资料需要特别修改的地方;CAM工程师从MI工程师那里接收客户资料,并进行资料的编辑检查,使其能在厂内顺利生产,最终生成厂内能使用的资料格式,包括线路资料,钻孔资料,防焊资料,丝印文字资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