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做一块恒流板,但是要求将PGND与GND分开。

楼主(2022-12-23):
最近在做一块恒流板,但是要求将PGND与GND分开。我用覆铜方式铺地,但是PGND与GND电气特性一样,不知道该怎么操作?还望各位加以指导。

网友:
怎么采用分区不分割GND的方法啊。

网友:
请教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
分区不分割不太懂,画电路的时候通常两个地只连一个点。

网友:
输出跟输入分开,设计规则的时候标记好

网友:
用keepout分开就好了,
但是连接性会报错。

想要完美解决得改原理图,把网络区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