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有铅和无铅产品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它们的烙铁温度各是多少?

楼主(2022-12-23):
维修有铅和无铅产品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它们的烙铁温度各是多少?

网友:
维修有铅和无铅时就是注意思温度上及静电上的要求。

网友:
烙铁温度分别260及300度左右。

网友:
注意事项就是无铅和有铅产品要分开生产,其次是无铅产品温度在380度,有铅产品温度在285度—31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