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电阻连不到GND网络

楼主(2022-12-25):
铺了个动态铜皮 发现有个电阻的GND焊盘居然连不到铜皮上,死活连不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此类问题。

网友:
    用静态铜皮?

网友:
    查看这个pin的属性,有可能设置了不连接动态铜皮

网友:
    最好上图 不然说不清楚   动态铜有时候是有点麻烦的

网友:
    你铜皮设置了焊盘花连吧

网友:
    是不是十字连接的with设置的大宽了

网友:
    PIN设置了不接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