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小信号怎么高精度测量?

楼主(2022-12-26):
交流小信号怎么高精度测量?

网友:
    :hug::hug::hug::hug::hug:

网友:
    将输入的交流信号按比例转换成4~20mA标准信号, 输入交流电压信号:0-1VAC 0~5VAC rms 等;输出为4~20mA直流电流信号 精度等级:0.5级 电流输出≤300Ω。

网友:
    像信号通过高精度分流器产生交流电压,再测电压值。

网友:
    交流,得先加上偏置电压,转成单极性的,再用ADC转换,如果ADC芯片支持双极性输入,可不用转换。 小信号,肯定是要用放大的,而且选择低噪声的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