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生产工艺的光阴效应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12-26):
SMT生产工艺的光阴效应是什么意思?

网友:
高的元件对低的元件产生光阴效应。

网友:
大型元器件把周围的热量吸收了一大部分导致小元件热量不足产生虚焊,就像大树把阳光遮住了导致树下的小树阳光不足不能健康成长一样。

网友:
大型元器件把周围的热量吸收了一大部分导致小元件热量不足产生虚焊,这就是所谓的光阴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