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无法启动,到Adding view:supplier search就停止了

楼主(2022-12-26):
altium Designer 无法启动,装了好几个版本都是这样,装了最新的还是不行,以前装过AD10可以运行的,但是一直没用手贱就卸载了,之后再装哪个版本都是这个情况了,大神求破啊

网友:
把之前的彻底卸载了,再重新安装吧!把之前的安装文件彻底清除。

网友:
我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你的装好了没?

网友:
重装也没有用哟,装了多次也不行,多个版本也不成哟。

网友:
在快捷方式,目标里后面加 -a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