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压采集芯片耐高温120有谁可以推荐一下?

楼主(2022-12-26):
请问电压采集芯片耐高温120有谁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
工业极的芯片,最高到125度的,大部分都是可以的。

网友:
电压采集,用ADC就可以了吧。

网友:
我以前用过一款ADS1115,温度在-40~125,可以看看,其实可选择的挺多,供参考。

网友:
选个ADC芯片,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