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AM350有什么用途,可不可以绘图?

楼主(2022-12-26):
请问CAM350有什么用途,可不可以绘图?

网友:
检查光绘文件的

网友:
可以在论坛查到资料。

网友:
CAM350就是把layout工程师设计出来的线路板,经客户以电脑资料的方式给线路板厂,然后板厂根据该厂里的机器设备能力和生产能力,利用CAM软件将客户提供的原始资料根据该厂的生产能力修正后,为生产的各工序提供某些生产工具,以方便本厂能生产符合客户要求的线路板,起的就是辅助制造作用。

网友:
应该不能绘图,这主要是PCB板的后期处理软件。

网友:
CAM350是印制线路板行业工程部在制作生产资料时所用的软件,并不能用于绘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