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电胶还是绝缘胶?

楼主(2022-12-26):
封装的时候用导电胶和绝缘胶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芯片的基板下面和封装外壳连接,但是封装上面是塑料,没有接地的点,那导电胶和绝缘胶是不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导电胶含有金属,除了可以作为导体,一般散热也比较好

网友:
    看名字都是不一样的两种东西呀

网友:
    这两是不一样的,导电胶是一种固化或干燥后具有一定导电性能的胶黏剂,而绝缘胶恰好与之相反

网友(2024-02-22):
    导电胶里面一般是掺杂有Ag,对于导电和散热都有优势,绝缘胶一般粘性会比较高。有些芯片背面需要有电位,就需要导电胶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