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接收端差分线对之间可否加一匹配电阻?

楼主(2022-12-26):
请问接收端差分线对之间可否加一匹配电阻?

网友:
DS26LS32C差分线上的电阻怎么选择,是多大?

网友:
接收端差分线对间的匹配电阻通常会加, 其值应等于差分阻抗的值。这样信号品质会好些。

网友:
具体要看手册,如果已经内置了匹配电阻就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