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况下SMT在生产过程中会出现哪些异常?

楼主(2022-12-26):
一般情况下SMT在生产过程中会出现哪些异常?

网友:
    无非就是贴错、贴反、漏贴、连锡、短路、虚焊、锡珠、锡球......

网友:
    锡膏桥接,少锡膏,多锡膏,锡膏塌陷,锡膏移位。

网友:
    少件,多件,贴错位置,贴错元件,元件移位,元件翘起成碑状。

网友:
    因为炉温引起元件损坏或者焊锡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