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性电路板与柔性电路板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区别呢?

楼主(2022-12-26):
刚性电路板与柔性电路板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区别呢?

网友:
刚性电路板的柔度当然是比不上柔性电路板的,对于大量的弯曲循环,柔性电路板具备了更好的性能。

网友:
在一般的情况下都会选择矩形,可以很好的节省基材,在接近边缘处应该留有足够的自由边距。若是尖形的内角可能引起板的撕裂。因而较小的导线宽度和间距应该尽可能最小化,必须尽可能的平滑过渡。尖角会使应力自然集中,引起导线故障。

网友:
相对于刚性电路板来说,柔性电路板的散热性能相对差一点,因而必须提供足够的导线宽度。由于考虑柔性电路板的散热问题,就需要给导线额外宽度或间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