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yout想学硬件设计

楼主(2022-12-27):
    本人现在的工作是PCB layout,想要往硬件方面发展,但是碍于基础薄弱,不知从何学起,想请教下各位有啥好的建议

    硬賤是個地獄門,您睡飽之後再考慮一下!

网友A:
    这玩意不是一体的吗??

网友B:
    想快的话买个网课学个半年,换个硬件工作,干个两年。不急的话像杨建国老师的思路,边学模电边仿真,再打板验证,最后自己做个开源项目,然后换工作

网友:
    从手头lay的一张板子的原理图学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不是一体的吗??

不是啊,大佬,只会画板子,但是不会设计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快的话买个网课学个半年,换个硬件工作,干个两年。不急的话像杨建国老师的思路,边学模电边仿真,再打板 ...

    好的,谢谢指点,也看了基本相关的书,都太涉及原理了,看了一半有时候就看不明白了

网友:
    先把你现在LAY的板子原理搞懂就差不多了

网友:
    :hug::hug::hug::hug::hug::hug:

网友:
    :hug::hug::hug::hug:

网友:
    电路基础 数电 模电遇到问题多翻翻书,慢慢积累

网友:
    先把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三极管、MOS管、运放等基础器件的原理应用学起,把基础打牢,后面分析模块电路的时候会好理解很多

网友:
    现在单片机用的比较多,可以从单片机的最小系统学习,

网友:
    还是先内部转,这样比较好上手,有熟人

网友:
    先应用再边学原理吧,先原理太容易劝退了,反正自己也能layout,自己先画一些简单的板子回来调试

网友:
    可以去B站看相關 layout影片  不錯的推薦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