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和安规测试

楼主(2022-12-27):
EMC安规测试
静电、耐压、辐射、传导干扰、传导发射、浪涌和脉冲群(防止雷击,主要针对开关电源)
这里耐压测试包含:带电部分与已保护接地的金属之间, 耐压测试为 1.5KV;还有一种是带电部分与未保护接地的外壳部件之间施加 4KV 电压;
不需要做输入对输出;输出对地;输入对地;输出对外壳;输入对外壳,这五项测试???

网友:
测试静电的方法:
1、防静电接地线全部使用6mmt多股铜芯绝缘线,每楼层或适当区段用铜排或4OA以上开关,闸刀与主干线相连,以利检查维修。
2、防静电接地线缆应与设备外壳,工作台铁架,工作灯架等良好绝缘,防止短路,搭连或破皮连接。
3、于分段铜排或开关的"干线端",另铺一条检查线.(1.5~2mm即可),每车间设2~3检查点,固定好,标识清楚。
4、测量:使用指针式万用表,电阻档。
各防静电测试点与防静电地线间电阻5~15Q,理想应为02.但实际测得为2mm,导线从测试点到总结点电阻+6mmi,导线从总结点到被测点电阻之和,